有关SI9000阻抗计算的问题

楼主(2022-02-25):
    一直有个疑问搞不清楚,即SI9000阻抗计算模型中的H1、H2取值问题;
如下图分别为一个8层板的叠构信息和内层S1单端阻抗计算模型;
    问:H1取值到底是16还是16+4.3(即S1下面参考S2还是参考POWER05)??

网友A:
    如果按层属性S1下面参考POWER05;如果实际设计的时候S2有铺铜,S1上与铺铜重叠的走线就会参考S2

网友:
    H1应该取4.3

网友B:
    H2应该取16   因为你S1跟GND02中间是CO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H2应该取16   因为你S1跟GND02中间是CORE

请问,为什么有core就不能参考第五层地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层属性S1下面参考POWER05;如果实际设计的时候S2有铺铜,S1上与铺铜重叠的走线就会参考S2

也就是具体取值要看S1走线下方的S2层有没有提供一块参考平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有core就不能参考第五层地层呢?

    可以参考地五层 PCB设计的时候把线下面的铜皮要挖空

网友C:
    弱弱说句,这个S1层是已GND02层为参考平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说句,这个S1层是已GND02层为参考平面吧?

    是的,主要以GND02为参考平面,但是计算阻抗是也要填写与次参考层的介质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