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导出IDF文件导出过孔信息

楼主(2022-02-25):
PCB导出IDF文件方便结构设计,但是按如下设置,导出文件,用SolidWorks打开没有发现任何孔的信息,安装孔和过孔都没有。
这是导出文件的问题,还是打开文件时的问题?是否可解?烦请各位赐教!

楼主:
已解决,是Solidworks导入时的问题,需要用Circuitworks打开就没问题了,供需要的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是Solidworks导入时的问题,需要用Circuitworks打开就没问题了,供需要的参考

赞一个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是Solidworks导入时的问题,需要用Circuitworks打开就没问题了,供需要的参考

我用PADS Layout2.6导出IDF文件,用ANSYS Icepak导入发现没有过孔与走线,只有板框与元器件高度....也是ICEPAK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