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佬关于mentor画电阻封装的问题

楼主(2022-02-25):
如图,用mentor画 0603电阻封装,间距为1mm,焊盘长宽0.9x0.7,1mm间距实物图那个明显不对,把间距改成2mm或者更大的时候又正常,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截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发上来看看

大佬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看一下

看不出来,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看一下

看不出来,量一下

    谢谢大佬,已经解决,软件的间距是中心距,我没搞清楚之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出来,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