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DR1、2、3、4、5数据组,地址线等长问题

楼主(2022-02-26):
    一直有个疑问:
      就是有关DDR1、DDR2、DDR3、DDR4、DDR5数据组,地址线等长,拿2片DDR来举例,数据分4组;
      疑问点:
                 1、不同的DDRx 数据分组,是组内参考DQS差分等长就可以,还是说4组数据都有等长?
                 2、不同的DDRx 地址线分组,是参考clk差分等长就可以,还是说不同的DDRx有不同做法?
                 3、DDR1、DDR2市面上还在生产、销售或产品还在沿用吗?

网友:
    是组内参考DQS差分等长就可以

网友:
    数据线组内等长就可以了;地址线不分组,地址线统一参考CLK做等长

网友:
    数据线组内等长,地址线统一等长

网友A:
    1、DDR1/2数据组不仅要组内参考DQS差分等长,而且组间也有等长要求;DDR3以上如果支持Write Leveling,只有组间长度相差不是很大,可以不考虑
    2、DDRx 地址线、命令线、控制线都是参考clk差分等长
3、DDR1、DDR2早就停产了,研发上也已经很少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DR1/2数据组不仅要组内参考DQS差分等长,而且组间也有等长要求;DDR3以上如果支持Write Leveling,只有 ...

谢谢杜老师的详细解答,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DDR1/2数据组不仅要组内参考DQS差分等长,而且组间也有等长要求;DDR3以上如果支持Write Leveling,只有 ...

明白了,很详细

网友B:
    我一般是同组参考最长那根,数据线同组等长就可以,不用4组都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DDR1/2数据组不仅要组内参考DQS差分等长,而且组间也有等长要求;DDR3以上如果支持Write Leveling,只有 ...

最近正在做这个  刚好需要

楼主(2022-03-31):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同组参考最长那根,数据线同组等长就可以,不用4组都等长

谢谢,DDR3没有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