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大佬怎么用mentor画电阻封装,我画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就是我设置的焊盘间距为1mm,但显示出来明显选小于1mm,如图,

楼主(2022-02-27):
mentor画 0603电阻封装,间距为1mm,焊盘长宽0.9x0.7mm,可这个间距怎么看都没有1mm,把间距设置为2mm时候又会正常显示

楼主:
图片发重了。。一共就两张图

网友A:
你想要的间距是中心距,还是边缘距,软件上间距指的是焊盘中心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的间距是中心距,还是边缘距,软件上间距指的是焊盘中心距

谢谢大佬解答!就是这里的问题,我没搞清楚软件那里指的是中心距,现在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的间距是中心距,还是边缘距,软件上间距指的是焊盘中心距

谢谢大佬解答!就是这里的问题,我没搞清楚软件那里指的是中心距,现在懂了!非常感谢!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