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铸造工艺流程管理该怎么实施

楼主(2022-02-28):
精密铸造工艺流程管理该怎么实施?哪位了解,请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精密铸造工艺流程多,工序杂,应对不同工段制定相应的工艺卡及考核制度,利用严格的统计数据及工艺执行率来进行。考核严厉,奖罚分明,关健还要直之一恒。

网友:
各个流程必须 要把关严格 ,不能存在,差一点无所谓的观点。各工序制定工艺卡,产品走到那,卡片走到哪,执行到哪,有问题立马填写问题反馈,及时查勘。季节不同,相应参数应该及时调整。

网友:
执行不严格,一切白扯。产品检验员与工艺员密切配合,确保产品合格率。控制成本,提高生产率,扩大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