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HZ射频与蓝牙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2-28):
网上看到很多无线产品。一般是2.4G射频,蓝牙,红外和HIFI。这些都有什么区别?

网友:
1、两者价格不同

2.4G的Rf产品相对便宜, 但互不通用,就鼠标而言灵敏度比普通蓝牙产品高,红外也是一种无线传输标准,但因为距离太短速度太慢,用得越来越少。

2、两者频率范围不同

蓝牙有2.4G的频点,但也有其他频率,频率范围相对2.4GHZ射频更广;而2.4GHZ射频属于免费的ISM公用频率范围,自然频率范围相对较窄。

3、两者特点不同

蓝牙技术是一种短距离通信系统,它意欲替换电缆来连接便携或固定的电子设备,属于IEEE标准。蓝牙无线技术有两种形式基本速率(BR)和低功率(LE);而2.4GHz射频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协议,这些协议不遵循任何IEEE标准,他们代码小并优化,专门致力于功耗和封包开销要求严格的应用。

网友:
蓝牙有2.4G的频点,但也有其他频率。除了频点外,通信协议是不是蓝牙的呢。2.4G属于免费的ISM公用频率范围

网友:
两个不一样,不兼容..蓝牙设备都要帖有蓝牙标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