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滤波电路器件怎么选型?

楼主(2022-02-28):
各位大侠,大家好!我正在做一个新产品,有个滤波电路问题请教各位:380V交流整流后经过电阻分压,大约是16v左右,滤波后输入7805,然后驱动蜂鸣器和LED,由于使用环境特殊,滤波电路不能用电解电容和钽电容,我用5.6mH的电感和104电容滤波,但7805输出的电压只有大约1伏左右,驱动不了蜂鸣器,请大家帮忙告我电感怎么选型???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网友:
应该是电阻太大 ,电阻分压要谨慎。你连上7805后测量7805的输入看看!应该没有16v了!

网友:
380V交流整流后经过电阻分压,得到16v电压的方法是完全不可取的!是危险的!你说的情况不是滤波电路的问题。建议用变压器将电压降到12V左右再整流,滤波。

网友:
你少接了个电阻……

你测量的16V电压实际是开路电压,所以,经过稳压管后电压会不正常……

网友:
大学生做试验?也用不找380V啊。
整流后537V,没滤波就是锯齿波,不能用点解和钽电容为什么?
你还是用变压器吧,要不然电路要求也太高了。

网友:
380V交流整流后分压电阻太大, 7805本身耗电大。这个方法不可取:分压电阻值要根据你需要的电流大小来选择,电阻功率要几十瓦,发热量很大。建议采用变压器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