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的翘曲度是多少,fpc软板的翘曲度又是如何检测的呢?

楼主(2022-02-28):
电路板的翘曲度是多少,fpc软板的翘曲度又是如何检测的呢?

网友:
柔性电路板用于表面安装印制板的允许最大翘曲和扭曲 为0.75%,其它各种板子允许1.5%。

网友:
FPC软板翘曲度测试:把印制板放到测试平台上,把测试针插到翘曲度最大的地方,以测试针的直径,除以印制板曲边的长度,可计算出该软板的翘曲度。FPC软板测试内容包括外观测试、电气性能测试、环境性能测试。测试基本标准包括基板薄膜、覆盖层外观,镀层工艺,连接盘和覆盖层偏差,耐电压、耐弯折、耐焊接性,耐温湿、盐雾性能等等。分为中间测试和最终测试,两次测试所有常规性性能都达标后才算合格。

网友:
FPC柔性线路板测试可借助弹片微针模组来实现,有利于提高测试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