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 workbench如何改变单元类型?

楼主(2022-02-28):
请问,在workbench中如何改变单元类型,我试了插入commond et,matid,solid46。。。但是如图2原来的185单元依然是185单元。哪位好心人帮帮我。第一张图改了单元类型并refresh,在第二张图查到还是没改成,第三张图写到,file not found,是不是这个原因? 另外,原来的185单元能否改成壳单元181,感觉把实体改成壳单元好像不行。

网友:
更改单元类型:使用command ,在其下面更改。
  添加command的方式是:点选part下的body,右击body选择插入command命令即可。
  Workbench是ANSYS公司提出的协同仿真环境,解决企业产品研发过程中CAE软件的异构问题。面对制造业信息化大潮、仿真软件的百家争鸣双刃剑、企业智力资产的保留等各种工业需求,ANSYS公司提出的观点是:保持核心技术多样化的同时,建立协同仿真环境。
  ANSYS仿真协同环境的目标是,通过对产品研发流程中仿真环境的开发与实施,搭建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集成多学科异构CAE技术的仿真系统。以产品数据管理PDM为核心,组建一个基于网络的产品研制虚拟仿真团队,基于产品数字虚拟样机,实现产品研制的并行仿真和异地仿真。所有与仿真工作相关的人、技术、数据在这个统一环境中协同工作,各类数据之间的交流、通讯和共享皆可在这个环境中完成。

网友:
首先,MAPDL的输入并没有什么问题,出现你所述的情况,原因在于:
你用的应该是13.0以上版本的ansys吧?高版本的Ansys已经不再支持solid46,已经完全用solid185代替了,所以你修改了也没有用。

网友:
在ansys workbench的主页上,找到Click here to add a new material并确定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