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led灯不是一直在亮的吗?

楼主(2022-02-28):
这个电路的LED灯不是一直在亮的吗?因为电路一直在导通

网友:
电源的位置放错了吧

网友:
这个灯是指示电源有没有接进来的  后面的那个网络是后面电路的VCC。。。。

网友:
VCC表示是这个电源的输出,不是外部接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