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MOS管的如何运用及EMI抑制方式和改动后的电压波形比对?

楼主(2022-02-28):
电路MOS管的如何运用及EMI抑制方式和改动后的电压波形比对?

网友:
mos管开关电路中要用到MOS场效应管来代替开关,场效应管有三个极:源极S、漏极 D和栅极(或叫控制极)G.

网友:
在给源极和漏极 之间加上正确极性和大小的电压(因为管型而异)后,再给G极和源极之间加上控制电压,就会有相应大小的电流从源极流向漏极 ,如果信号电压够大,这个电路就能瞬间饱和而成为一个开关了。

网友:
MOS管最显著的特性是开关特性好,所以被广泛应用在需要电子开关的电路中,常见的如开关电源和马达驱动,也有照明调光。

网友(2022-05-25):
为什么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