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车间环境有哪些要求?

楼主(2022-02-28):
SMT车间环境有哪些要求?

网友:
一般要求单相AC220(220±10%,0/60Hz),三相AC380(380±10%,50/60Hz),电源的功率要大于功耗的一倍以上。

网友:
根据设备的要求配置气源的压力,可以利用工厂的气源,也可以单独配置无油压缩空气机,一般压力大于7kg/cm2。要求清洁、干燥的净化空气,因此需要对压缩空气进行去油、去尘、去水处理。用不锈钢或耐压塑料管做空气管道。

网友:
回流焊和波峰焊设备需配置排风机。对于全热风炉,排风管道的最低流量值为500立方英尺/分钟

网友:
生产车间的环境温度以23±3℃为最佳,一般为17~28℃,相对湿度为45%~70%RH.根据车间大小设置合适的温湿度计,进行定时监控,并配有调节温湿度的设施。

网友:
PCB板要做好静电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