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画的原理图中器件虚连的情况

楼主(2022-02-28):
如题,由于自己不小心 或者其他原因,造成器件一端没有连接,然后导致转换为PCB的时候,器件一端悬空,怎么通过软件能够快速找出那些器件连接有问题?

网友:
网表可以看,没问题的,不过AD的软件不需要出网表吧,直接点击 DESIGN>>Update PCB Document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就可以看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
如果没有接上电器连接线,在导入到PCB里面里面,会报错的,查看错误信息,就可以定位在哪里悬空了

网友:
原理图画好后先进行ERC检查,没有问题后在倒入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