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RM是不是应该买可以运行Linux系统的开发板呢

楼主(2022-02-28):
学习ARM是不是应该买可以运行Linux系统的开发板呢,还是买个简单的co-tex系列的呢?

网友:
先学个简单的单片机吧。。。。51 或者 STM32 吧,,资料比较多。。。
linux 可以装一个虚拟机装一个  Ubuntu  ,先学一学,,shell 脚本。。。

网友:
额,,,,,  这个看是你学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