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组成的对管结构中的下管是不是可以功率小些

楼主(2022-02-28):
    这是一般常用的PNP、NPN组成的开关驱动电路,我在设计中使用的功率不大,两个参数一般是差不的,SS8050、SS8550,通过电路分析发现Q2下管其实不需要很强的功率。也就是Q1可是是大概率管,Q2可是小功率管,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如果负载是R3和LED1,那么Q2根本就是多余,去掉Q2后该电路也可以工作。
更好一些的设计,是将R3和LED1放到Q1集电极,同时去掉Q2。

网友:
    多说两句吧。
『三极管组成的对管结构中的下管是不是可以功率小些』,要视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所谓情况,包括负载性质和输出波形。

网友:
    从你的这个电路上来讲是对的,因为你的下方管并不驱动负载

网友:
    看你负载啊~~计算下电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