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6.9的贴片排阻,封装怎么画

楼主(2022-02-28):
altium6.9的贴片排阻,封装怎么画?0603跟0805 8*4P的

网友:
量好排阻本体尺寸和脚间距,然后就按尺寸画就可以了。

网友:
我知道,可是太小,卡尺不好量

网友:
找到规格书,按照规格书画

网友:
最好找到规格书,按规格书话,网上应该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