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阻容降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2-02-28):
上图这个电路图中加了2个电感,红箭头指示的地方
加了两个电感以后这个电路还能通电吗?为什么?L1那里加了电感后不是应该阻止交流电通过了吗
另外C1那里直接接不会出现问题吗

网友:
L1和的电感量很小不会对50HZ的交流电产生太大的阻抗,L2更不会对直流电产生阻抗。
C1标值12uf确实很大,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可能是笔误。但是,只要耐压足够,没有什么危险,只会影响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

网友:
瞬间阻止交流通过,正常了相当于一个电阻,电压会有所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