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如何将不同电路仿真结果放在一个界面中进行对比

楼主(2022-02-28):
ADS中,在一个参数下仿真出一个结果,在另外一个参数下,放着出另外一个结果,如何将不同电路下的仿真结果放在一个界面下进行对比,有方法吗?2015版本,在仿真结果中,试了下,不行。

网友:
想看看大神是怎么说的

网友A:
    有2种方法:
    1、如果是在同一张原理图中仿真,先用第一个参数仿,仿完以后,在查看结果的DDS对话框中,打开History菜单下的On,再修改参数仿出另一个结果;
    2、分成两张原理图,分别仿真,在其中一个查看结果的DDS中,设置Plot参数时,单击Datasets and Equations下拉菜单,选择另个一仿真结果的D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2种方法:
    1、如果是在同一张原理图中仿真,先用第一个参数仿,仿完以后,在查看结果的DDS对话框中,打 ...

    实际操作有用,多谢回复。有个新需求,希望指导下:想仿真下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不一致对高频EMI的影响,信号源想采用类似实际信号的PRBS码型,在Simulation-ChannelSim模型中,发现其上升和下降沿是在一起设置的,没办法分开设置,请教下有什么办法实现吗?

网友:
    跟上面的方法类似,分别用上升沿和下降沿激励信号各仿真一次,再来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