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一个函数 返回值可以返回 两个吗?

楼主(2022-02-28):
C语言一个函数 返回值可以返回 两个吗?

楼主:
各位帮帮忙!

网友:
不可以,,但是你可以返回数组 然后分解即可
如果想返回多个数组 可以返回一个指向指针的指针

网友:
    定义一个结构体,然后返回一个结构体变量或者指向它的指针

网友:
    这个不符合软件设计思路,返回值只能有一个,一般返回值是用来作为错误码输出的,用以指示函数执行时发生了什么样的错误,另外的一些情况下返回值才是用来返回需要的数据,也不建议盲目构建数据类型来满足返回多个值

建议直接说清楚根本需求,是遇到了什么情况要返回两个数据,如果需要输出两个或以上的数据,建议用指针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