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厂是怎样控制PCB阻抗的

楼主(2022-02-28):
    请教下板厂控制阻抗的一般步骤如下有没有错误?请帮忙指正及补充,谢谢!

1.根据客户的叠层及阻抗要求,利用SI9000计算出线宽线距让客户确认;
2.板厂做出阻抗条对阻抗进行调试;
    3.板厂按照调试的线宽线距进行PCB制作。

网友:
    基本上就这些

网友:
    还得看公司在哪家制板商制作,若换了一家,板材不一样,介质参数不一样,那对应的线宽线距不一样。不过最终和楼主说的步骤是一样的,都会在EQ中有层叠阻抗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