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机冷端结冰厚度应该怎么检测?

楼主(2022-02-28):
现用斯特林制冷机制冷,制冷过程中它的冷端会结冰,如果想要检测结冰(结霜)的厚度,达到一定的冰厚之后进行加热,应该怎么实现呢,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
采用红外光电阻挡控制就可以完成这个控制设想。过去进口制冰机控制制冰厚度也是采用这种方式的。

网友:
用那种对射式光电开关,当冰层厚度到达一定时可以阻挡激光,进而产生响应的控制信号

网友:
用光电扫描定时检测结冰厚度,达到设定值后启动加热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