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运放使0-10v的方波电压信号转换为+-5v输出

楼主(2022-02-28):
请问如何用运放使0-10v的方波电压信号转换为+-5v输出,运放如何选择?

网友:
    用运放构成一个减法电路就搞定了,0~10V的方波信号给运放的正相端,然后给运放的反相端加一个5V的直流偏置

网友:
    运放使用正负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