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S的优点是什么?

楼主(2022-02-28):
MPLS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
更低的花费

网友:
MPLS常用的一个好处是能够为流量分配QoS功能。由于MPLS与标签系统配合使用,因此客户可以确定与这些标签相关的优先级。

网友:
MPLS的优势之一在于它结合了物理“固定”电路的一些特性,这些电路难以扩展且成本高,具有成本效益但相对不可预测的纯IP路由特性。

网友:
MPLS优势是其协议无关性。可以通过MPLS路由承载许多不同类型的流量,而不考虑它是什么类型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