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PCB元件,保存后关闭,再打开就不见了,怎么办

楼主(2022-02-28):
win7系统,DXP2004中文破解版,出现如下问题: 创建PCB元件库,再用向导自制PCB元件,画好后点保存,保存好后关闭该库,重新打开该库,这时库里就变成空的了,找不到创建的元件,跟没有画一样,用查找所有PCB库也查不到,所以无法使用该元件封装。试过多次问题依旧,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建议换一个版本的AD试下,经典AD09

网友:
你安装的软件出问题了,建议你从新装一下吧,最复杂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网友:
退出软件,然后重启该软件即能找到

网友:
这是因为你画的PCB封装里面有好几个Component,现在显示的是其中你没有画封装的那个,所以什么都没有。正确的处理办法是依次点击View-Workspace Panels-PCB-PCB Library,此时在界面左侧中部就会显示PCB Library界面,找到下面的Components里面没有画封装的component,选中,点击右键选择Delete,此时会弹出对话框,确认就可以,将所有没用的component全部删除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