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一个四层板可以用两个双面板做吗?有几种做法?

楼主(2022-02-28):
FPC一个四层板可以用两个双面板做吗?有几种做法?

网友:
用组合,方法有很多;但是要选择一个最优方案,达到最佳的性价比

网友:
可以两个双面来做;也可以一个双面两个单面;也可以四个单面都可以。。

网友:
可以用双面板做,应该有四种做法,具体要看FPC的应用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