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网络分析仪有什么用?

楼主(2022-02-28):
射频网络分析仪有什么用?

网友:
在科研及生产中,射频网络分析仪对于各种微波器件和组件的特性分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具有频域和时域两类测试功能,可以很好地完成诸如滤波器、放大器、混频器以及系统中有源和无源微波组合等的各种参数的调试、测试。

网友:
测量各种参数,必然s11,s12,s22,s21等等,反正二端网络的参数都能测

网友:
年轻人不懂得网络分析仪的好处

网友:
测量S参数,可以调射频源端和终端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