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UG和stamp冲压成型ansys仿真问题

楼主(2022-02-28):
有没有一种软件可以提供冲压成型仿真技术?知道阴阳模具,然后利用软件就可以模拟冲压过程,得到冲压之后的零件形态?甚至是计算回弹等。UG的钣金建模中有没有成型仿真这一功能?stamp倒是专业的冲压软件,只是应用得不广,对其具体功能不了解,是否能达到我上面的要求?ansys中有这些功能吗?

网友:
常用的有AUTOFORM,DYNAFROM,PAMSTAMP,FASTSTAMP等等

网友:
    仿真这个问题,一般是有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之后,再建立软件进行模拟。对冲压而言,好像还没有像有限元结构分析那么成熟的理论,所以仿真的可信度要低一些。
建议换换思路,对冲压仿真的问题,尽量以现有的理论计算与实际经验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冲压的设计方面的问题,而不要寄太大希望与仿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