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G极一般接NPN三极管什么极

楼主(2022-02-28):
PMOS管G极一般接NPN三极管什么极?在这里不是很清楚,望大侠告知

网友:
由于三极管导通后G接是接地的,所以要考虑MOS管的GS电压是多少,就在MOS管的G与三极管C极间加个电阻,同时MOS管的G极与S极间接一个电阻;这样三极管导通后MOS极的电压就是两个电阻的分压(适当的选择电阻,电压必需是小于MOS导通电压,又不能小于MOS管的GS电压)

网友:
    PMOS管G极都是接NPN三极管的C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