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和SOC设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2-28):
嵌入式系统和SOC设计,有什么区别?
嵌入式系统说的是嵌入式操作系统、驱动、内核的软件方面吗?
SOC设计就是嵌入式的芯片选型、电路设计、PCB布线、硬件接口的硬件方面吗?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对soc的理解有偏差,区别大了,嵌入式系统是指一个系统,soc是指片上系统,总的概念来讲soc是嵌入式系统的一个特例,通常由单芯片完成,例如可以通过对FPGA编程实现;一般的嵌入式系统表示为一个包括软件和硬件的规模较大的系统,需要考虑的东西例如操作系统、软件、布线等更加复杂。

网友:
嵌入式系统和软件相关更多 一般是指bootloader以上层次的 soc要比嵌入式层次低一些 也就是偏底层和硬件一些 不过两者没有那么明确的界限 比如嵌入式系统也要考虑底层的东西 当然不会下降到逻辑层 但是诸如启动方式 寻址等等还是需要一些底层的东西的 soc狭义上就是指硬件了 和你说的那样 广义上也包括了嵌入式操作系统
对比来说 嵌入式系统设计 更注重软件方面的设计 硬件方面基本上都是选型和改用 soc设计则是主要针对硬件 对高层的东西考虑兼容性 但不做具体设计

网友:
看一下大佬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