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将元器件斜放?

楼主(2022-02-28):
    altium Designer如何将元器件斜放?

网友A:
    打开PCB文件,按箭头选择把旋转值改为45

网友:
    在软件的preferences-PCB Editor-general面板的Rotation Step里设置为45
    之后想旋转任一个元件为45都可以通过左键,按住器件,然后按space进行旋转。

网友:
    选中器件,在编辑 中有旋转,可以输入你要旋转的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PCB文件,按箭头选择把旋转值改为45

    将元器件斜放

    屏幕截图 2022-03-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PCB文件,按箭头选择把旋转值改为45

    改完手动旋转不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