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恰当的基准电压源?

楼主(2022-02-28):
    如何选择恰当的基准电压源?

网友:
    基准电压源电路
有许多方法可以设计基准电压源IC,而每种方法都有特定的优点和缺点。

网友:
    以下是一些用来缩小选择范围的窍门:
    ● 电源电压非常高?选择分流基准电压源。
        ● 电源电压或负载电流的变化范围很大?选择串联基准电压源。
    ● 需要高功效比?选择串联基准电压源。
        ● 确定实际温度范围。温度范围包括0?C至70?C、-40?C至85?C和-40?C至12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