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中不是端口相同的名称就表示几个端口是相连的么?

楼主(2022-02-28):
altium designer原理图中不是端口相同的名称就表示几个端口是相连的么?那为什么还要用port呢?在同一个project中,但是原理图有好几页纸,不同的图纸之间用的是port

网友:
    这是层次原理图,需要一个父图来组织,父图上是几张原理图的框图,每个框图有端口,对应的子图要由这个方框图生成,不能直接创建子图。自动生成的子图含有端口。这样才能将所有原理图组织在一起。且在PCB中,各子图的元件单独有元件盒装元件,便于在PCB中移动元件。

网友:
    是名称相同就表示相连的,引入PORT是为了方便模块复用以及更好的表现器件关系,
    例如如果一个图纸中有8路采集,每一路都相同,那么按照传统(就是你提到的方法)需要画8个相同的图纸或图块,但是使用PORT,就建立一个模拟通道的子图纸,在主图纸中用repeat(重复)的方式,可以自动分组生成8路,图纸简洁不少
具体的你再查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