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讲解下这个线性稳压电路吗?

楼主(2022-02-28):
有大神讲解下这个线性稳压电路吗?不是很懂6 L* E, [- G/ V" Q3 y

网友:
    输出电压约等于Z8的稳压值减去两个BE结的电压(QV2、QV3的PN结,各约0.7V):12V-0.7V-0.7V=10.6V,线路中电阻的值对不对就要看你输入电压及输出电流大小了!

网友:
这电路能工作?稳压管得到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
    这是一个电压跟随电路,首先保证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大于2mA或者B10+的电压远远高于稳压管的稳定电压,这样可以保证达到稳压管的稳压值,Z8导通以后可以在QV2的B极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电压,流过RN3的电流需要保证3ma左右既能保证稳压管正常又可以保证三极管QV2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RN2的阻值可以适当大一点,确保QV2的Ic+Ib电流可以开通QV3就可以了,此时QV2导通,QV2的E极电压比B极电压低0.7V,原因是电压跟随,QV3也满足导通条件,根绝跟随电路的效果可以在QV3的E极得到想要的电压,至于QV3的IC电流大小可以根据需要负载需要调整RN1的阻值

网友:
    感觉RN2和QV2可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