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Net Logic给Pin定义网络

楼主(2022-02-28):
    我使用Net Logic命令给Pin定义网络,但是定义了依旧没有反应?
    版本:allegro 16.6
步骤: 1、在库里面选了2个器件
              2、打开logic_edit_enabled
              3、net logic指令创建了5个网络名
              4、点击Options中创建的网络名,然后点击Pin(下面选的是Assign)
    反复试了很多次Pin上面依旧没有网络,各位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看大佬怎么说的

网友:
    没有位号的器件是无法添加网络的

网友:
    拉条线出来再试试?

网友:
    没有原理图的定义吧

网友:
    需要在原理图上添加  导入网表才能在PCB添加网络  直接在PCB操作从库里调出来的是假器件  是不可以编辑的

网友:
    建好网络之后,选择网络,直接双击PIN脚应该就可以添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