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的本质和流程是什么 ?

楼主(2022-03-01):
    单片机开发的本质和流程是什么 ?

网友:
      单片机开发的本质
    (1)单片机一般是在电路板上运行的,电路设计是基础
单片机和其他元件一般都是安装在电路板上,并在电路板上运行,所以电路设计是基础的工作,一个好的电路不仅要实现需要的功能,还要抗干扰、经久耐用。
    (2)几乎所有功能都依靠程序实现
单片机常用的功能和任务包括IO口控制、计时、计数、中断、通信和控制等,基本这些功能都需要用户编写程序来实现。

网友:
    单片机开发流程系统规划-硬件设计-程序开发-调试

网友:
    在系统规划里,需要进行理清需求、确定需要的软硬件、完成方案设计等工作,至少得有一个设计思路。
在硬件设计里,需要完成供电设计、最小电路、功能电路等设计,设计好后交给电路板厂家打样,然后焊接。
    在程序开发里,需要编程实现预设的所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