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接市电的整流桥堆输出的脉动直流降低至5v左右

楼主(2022-03-01):
    就是市电经整流桥整流之后,如何将它降低到5v直流左右,(不用变压器,要能集成到芯片当中的)。有什么思路能提供一下吗,谢谢帮忙了。

网友:
    220V不降压就整流过来?
    办法是有,比如齐纳管。但是损耗会很大。

网友:
    BUCK电路,原理仅供参考

网友:
    这5v主要是用来提供芯片内部的其他模块使用,比如带隙基准电压源,比较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