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FPGA模块化程序设计的问题

楼主(2022-03-01):
假如有三个模块a,b,c,a调调用bc。Quartus II建立工程时需要建立几个.V文件,建立几个工程

网友:
    原理图,首先建立原理图bdf文件!保存,注意这里bdf文件和工程顶层名字一样!再新建三个。v文件!编译完成,在file菜单creat/update生成相应代码的符号视图,也就是symbol文件!生成成功后会再bdf文件里添加原件,看到一个project文件夹,是生成的三个模块符号视图,添加到原理图,用连线把他们连接起来保存,就可以进行编译了!

网友:
    例化模块,新建一个点.V文件,作为a,在新建两个bc文件,例化会通过端口列表进行连接!这里你百度模块例化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