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磁波,工频电磁波及脉冲电磁波 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3-01):
射频电磁波,工频电磁波及脉冲电磁波 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主要区别是电磁波频率及电磁波的构成。
射频电磁波是指频率范围从300khz~30GHz之间的电磁波。
工频电磁波是指频率在工频(我国50Hz)或工频附近的电磁波,一般在45~66Hz范围之内。
脉冲电磁波包含大量不同频率的电磁波,其最低频率,也就是基波频率,可以很低,但是,由于脉冲包含了丰富的谐波,因此,脉冲电磁波含有各种频率成分。

网友:
射频电磁波是由振荡电路产生的射频载波!频率分为中频,高频,特高频,甚高频!经放大后由开路性发射天线辐射传输!
工频电磁波是特指工频(50赫/秒)交流电产生的低频电磁波!它也能辐射!但传输距离有限!
脉冲电磁波是泛指所有机械振荡和电子振荡所产生的间断性多频谱非正弦或拟正弦电磁波!它也可以做为射频电磁波来发射!

网友:
    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