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网格划分的作用或目的? 最好能形象的解释一下

楼主(2022-03-01):
本人是初学者,觉得让网格的目的与计算突然联系在一起有点深奥了,我想知道为什么要划分网格,是利用微积分原理吗,用数学表达式(力学分析,应力分布等)解释也行

网友:
不是,和微积分没有关系

网友:
简单的说,网格划分可以理解成把一个复杂的实体模型分成若干简单的模型,而这些简单的个体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约束,构成整个结构。求解这些简单的结构,就能得到整体的变化趋势,网格越细致整齐,结果就越精确,网格粗糙,结果就会有较大误差,如果出现奇异网格(比如长宽比很大的矩形,顶角很大的三角形)则会导致求解不收敛、甚至错误。
其实Ansys的求解器工作原理十分复杂,并不是简单的微积分或者用几个数学表达式就能说明白的,弹塑性力学里那些复杂的求解方法都仅仅是基础而已。

网友:
网格的目的就是为了计算,网格越小也就是数量越多,计算越精确,但是计算的时间也就越长,速度越慢;网格大了,可能导致无法收敛,计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