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管和三极管做线性电源那个好?

楼主(2022-03-01):
用MOS管和三极管做线性电源那个好?
用来直流稳压,使纹波很小,选哪个好,为什么?

网友:
线性电源的话这两种元件都差不多,线性电源的效率与调整管类型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
相比之下,三极管的驱动电压更低,电路更好设计一些。MOS管如果是N沟道的,会存在浮地问题,而P沟道的MOS管性能又不如N沟道MOS。我个人推荐使用三极管。

网友:
线性电源效率差
用MOS会稍微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