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的LED为什么不亮呀?

楼主(2022-03-01):
各位大神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如图

我的电源是1.5伏的电池,L1和L2的同名端,分别接电池的正极和LED的正极,当按键按下去的时候,LED没有动作,然后把电源用两节1.5v电池进行串联,在将按键按下LED就会进行闪烁一下,如果把LED的负极接到线圈L2的同名端,电源改成1.5伏,按键按下时led没有动作在按键松手的的一刹那LED会闪一下,我想问的是为什么第一种电路电源非得3伏才能让LED闪烁一下,而 第二种电路电源电压1.5伏就能让LED闪烁一下?这个共模电感是怎么工作的呀?请求赐教!!!!!

网友:
共模电感可以理解为变压器,供电是电池为直流电源,LED接在次级,肯定不亮,只开关时有振荡才能亮一下

网友:
第一种接法在通电的瞬间L2的同名端回感应出与电池一样大小的电压,由于LED的导通电压是大于电池电压的,所以一节电池是点不亮LED的,对于第二接法在断电的瞬间L2会产生很高的电压将LED瞬间点亮。你应学习电工基础理论了。

网友:
闪一下的原因是你的开关频率不够,导致电感饱和了,所以只是导线作用。第二种是由于反向的瞬时高压。这个高压可能还是很大的,有时候还会击穿LED

网友:
    这是直流电源啊,你这个变压器不会工作的,所以LED不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