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生成的gerber文件问题

楼主(2022-03-01):
pads生成gerber文件后,导入cam350后,发现nc drill和其他的层偏离很远,而且ncdrill 好像被放大了。请问各位:怎样将nc drill合并在同一位置?

网友:
这是原点定义的问题,好像有选项是绝对的和相对的,你去看看这里的设置。还有就是你在PCB里怎么设置的原点?最好在PCB文件里设置的规范一些,就没那么多问题了

网友:
这个应该和drill的设置应该是一样的,我一直没出孔位图,所以不好回答你

网友:
格式不正确吧 钻孔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