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嵌入式处理器有哪些,各有什么特征

楼主(2022-03-01):
常见的嵌入式处理器有哪些,各有什么特征?

网友: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嵌入式处理器有:ARM、PowerPC、MIPS、Motorola 68K、ColdFire(冷火)等

网友:
嵌入式方面还是以ARM的处理器居多。
工控、小单片方面,主要用Cortex-M3内核的产品,比如STM32系列的,有好多公司都出这款处理器。这款处理器是32位的,但是支持16位模式,而且成本低,常常被那些需要16位处理器,却难以承受32位处理器采购成本的小公司。
还有就是面向移动终端的,包括手机、平板之类的,32位处理器,ARM 7,ARM 9,ARM 11,Cortex-A8,Cortex-A9,还有以后的Cortex-A15。这些内核的处理器就更多了,Marvell的PXA系列,高通的Snapdragon系列,Nvidia的Targe系列,TI的OMAP系列等等。这些处理器功耗低,功能全,尤其在多媒体方面的性能优越。Cortex-A家族更是ARM的处理器中性能非常强的一大类。
另外,还有一些不太常见的。不如Atmel的AVR单片机,51单片机,属于8位嵌入式。

网友:
常见的嵌入式处理器可以简单分为以下几个大类(用电脑来类比): 单片机(性能较差的电脑),ARM/MIPS(性能较好的电脑),FPGA(专用领域的电脑),DSP(专用领域的电脑)。 要特别注意的是,性能差并不是说不好,要看应用领域(避免高射炮打蚊子)。

单片机,常见的有51单片机,MSP430单片机等;特点是入门比较简单,用于一些常见的控制应用(算法不要求很复杂,速度也不用很快)。性能等都比较弱。

ARM/MIPS,ARM内核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在使用时,分为两种情况,上操作系统,不上操作系统。 如果不上操作系统的话,基本上当单片机用(注意哟,单片机也可以上操作系统的)。 特点是,控制速度比较快,但是复杂度上升了。

FPGA,可编程逻辑器件。以盖房子来举例,2/3的处理器相当于房子的框架已经搭建好了,而FPGA相当于只给你砖头,你自己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 特点是,用在高速信号应用中比较中。

DSP,数字信号处理器,专门用于处理一些负责算法,现在多用于图像识别处理等。

网友:
嵌入式处理器这个东西主要还是看ARM吧,各个手机的处理器均来自该公司的设计。
嵌入式处理器应用很多,工控是主要方面,其它的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