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元素的精确定位

楼主(2022-03-01):
    本人padsallegro小白一枚,在制作封装时遇到一个问题:
如何将图中右上角的椭圆Shape移动到左下角的机械孔的,使二者中心对齐,请大佬指教,谢谢。
主要是不知道在移动时怎么抓取形状的中心

网友A:
    如果是Shape的话,执行移动命令以后,Options面板的Point选择User Pick,单击选中这个Shape,再在此Shape上单击右键选择Snap Pick to->Shape Center

网友B:
    拿起时,option里面选择body center
    放下时,右键——snap to——pin 或者 arc center 或者shape center(看你的机械孔是pin  或者 arc line 还是shape了)

楼主(2022-04-04):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hape的话,执行移动命令以后,Options面板的Point选择User Pick,单击选中这个Shape,再在此Shape上 ...

    谢谢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起时,option里面选择body center
放下时,右键——snap to——pin 或者 arc center 或者shape center( ...

    谢谢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