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tum designer 如何将多个output端子串联起来

楼主(2022-03-01):
有4个output端子,我想让他们电压叠加起来,电流不变,应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你的思路不太明白,是并联啊,还是串联。

网友:
串联进行叠加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同一块板子基本共地,加一个求和电路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参考干电池,怎么叠加电压,一级正极接另一极的负极

网友:
4个output端子分别串个二极管,防止四路电源某一路不稳定或者四路电压输出不一样,干扰整个电路

网友:
同一个设备输出的output都是相联的,你应该问两个24V电源,能不能串成一个48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