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tdc,怎么实现啊

楼主(2022-03-01):
FPGA实现tdc,怎么实现啊?

网友:
搭建一个时序电路模块,模块用状态机完成相应初始化,写数据等操作。实现lcd,或者数码管的显示。

网友:
利用IP核在fpga内部搭建一个单片机(软核),直接烧写单片机里面的c程序即可,有的fpga里面有硬核的也可以直接写c程序实现显示。

网友:
1.首先在FPGA里面实现TDC有两个基本的工作,即选择合适的FPGA和选取合适的算法。
就FPGA来讲,我经验也不丰富,只是知道Xilinx公司的Vertex系列FPGA能够满足做高精度TDC的要求。其中专用进位链的单元延时在40ps左右,可用作延时单元。
2.TDC的算法的话,最简单的就是延迟线内插法,就是以单元延时作为时间的最小度量单位的方法。
3.选取了这两个方面之后,就可以通过HDL(硬件描述语言,如VerilogHDL或者VHDL)来描述实现简单的TDC模块了。
4.具体的细节问题可能比较多一些,但是大概思路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