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一下FPC柔性线路板的原理图制作也是通过ORCAD,与PADS进行设计的吗?

楼主(2022-03-01):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FPC柔性线路板的原理图制作也是通过orcad,与pads进行设计的吗?

网友:
是通过ORCAD与PADS进行设计的

网友:
你用画图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和一般的电路板设计是一样的,就是用的材料不一样。就是需要注意一些边缘弯折和焊盘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