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芯片都有哪些型号?该怎么选择?

楼主(2022-03-01):
开关电源芯片都有哪些型号?该怎么选择?

网友:
开关电源厚模芯片型号非常多,所以在此列举几例:STR456A、STR5412、STR6020S、STR6601、STR-F6454、STR-F66600、STR-F6707、STR-G5653、STR-S6309、STR-S6708、STR-S6709等等等等。

网友:
常用的可以用viper12a , PN8024R, AP8012 , 都是很常用的内置功率管的小功率电源芯片

网友:
这个非常多,不仅型号多,类型也非常多,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