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orcad16.2的pspice仿真电路的时候,老是提示modle***** is undefined

楼主(2022-03-01):
我调用的是capture 的library中Pspice库中元件,以前都能用的,而且能仿真。
重装软件了好几遍,现在不能用了。
而且以前仿真能通过的电路,现在也报示modle***** is undefined错误。

网友:
能否输出网表看看调用信息是否正确.
确认是否有model文件.路径,文件名,model名称是否与你电路中一致.
简化电路到只有一个器件.看看能否仿真.

网友:
估计还是model文件调用的问题.
你先用个电阻试试.看看不用model文件能不能跑起来。

网友:
想再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